请教:齿轮材料的热处理和表面处理

楼主(2022-06-21):
1.齿轮选的渐开线齿轮,材料45#调质,表面处理用什么呢?
如何防止齿磨损? 如何防止整体生锈?
我看到有整体发黑的,难道啮合齿处发黑不会磨掉吗?
2.大齿轮选45#,小齿轮选40CR分别都调质处理可以吗? 或者再加个表面淬火,不知道大家齿轮出图都怎么写热处理和表面处理的
3.问了同事说不需要表面淬火,两个齿轮啮合不需要考虑大小齿轮,硬度一样即可,都选45#调质处理发黑,或者喷黑漆;
表面淬火后因为变形需要磨齿的,所以不搞;磨齿的话精度能达到5,6级,正常调质不淬火的齿轮精度7,8级;
我就奇怪了,齿轮除了发黑还有别的表面处理方式吗? 我总觉得发黑搞得太难看了;

网友:
要看你的齿轮精度要如何?从描述看你的齿轮要求较低。普通的表淬、调质可行,防磨损要加润滑方式 。

网友:
确保小齿轮硬度大于大齿轮硬度就好

网友:
45,40Cr,40CrMo
调质+表面感应淬火,精车内孔
小硬,大硬度小2-5度

网友:
是一切看你的设计负载需求了,一般做发黑就是为了美观,防腐效果几乎没有,喷黑漆更加烦,齿面还要做保护。

网友:
调质+润滑大概率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
还得看工况,你没有提说明一般场合,一般45调质后硬度不高,需要在图纸注明硬度厂家才能调整回火温度以获得更高的硬度,相同材质就可以吧,硬度高了自然耐磨,必须要加油润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得看工况,你没有提说明一般场合,一般45调质后硬度不高,需要在图纸注明硬度厂家才能调整回火温度以获得 ...

硬度最好是有区别,一硬一软更耐磨,如果硬度要求很高,单调质达不到的,可以调质+表面淬火提高零件表面硬度

网友:
1、发黑在齿轮啮合运动过程中,一定会脱落,但配合润滑油可以起到生锈作用;
2、啮合的两个齿轮若是齿数是一样的,硬度相同,若是大小齿轮,小齿轮硬度最好略大于大齿轮,这样可以使大小齿轮的更换周大致相同;
3、若是要美观的话,工况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用SUS304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