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板文件的属性怎么和已经做好的文件同步?

楼主(2022-06-21):
模板的属性怎么批量添加到已经做好的文件里?
公司新增很多文件属性,大概十几个,之前做好的文件都没有这么多属性,
手工添加太麻烦了,能不能同步?这个功能软件怎么没有考虑到呢?
用第三方工具??

网友:
好像清华天河PCCAD有这个功能

网友:
不是有批量替换功能。

网友A:
第三方插件可以解决;
也可以自己做二次开发。
其实你懂的话,看看API,自己写个VBA就可以搞定,不懂的就感觉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方插件可以解决;
也可以自己做二次开发。
其实你懂的话,看看API,自己写个VBA就可以搞定,不懂的就 ...

谢谢,我还是找插件吧

网友B:
批量替换文件模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批量替换文件模板就好了

不行吧?只替换模板,怎么改变已经使用旧模板的创建的文件?

网友(点评):
替换模板就可以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这方面的问题,然后我用的死办法,花几个月时间重新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这方面的问题,然后我用的死办法,花几个月时间重新画图。。。

是呀,这个东西太繁琐了,所以公司前期要最好需求和规划,如果变化比较大,修改的工作量很大的

网友D:
二次开发,VB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次开发,VB

属性卡中可以指定自定义属性模板,扩展名prtprp、asmprp可以;但是这个仅仅用于当前打开的文件,
不能为多个文件同时添加,也不能多个文件在一个界面修改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sign checker

这个怎么用?打开的文件类型电脑里没有,软件也不能生成这种格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用?打开的文件类型电脑里没有,软件也不能生成这种格式

你要先按自己的要求做好一个存一个。特别是你要变更的模板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先按自己的要求做好一个存一个。特别是你要变更的模板项目。

这个功能好像只能针对工程图吧?能对属性进行批量修改吗?
另外你说的存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好像只能针对工程图吧?能对属性进行批量修改吗?
另外你说的存是什么意思?

零件属性批量修改用task scheduler--更新自定义属性

"存"意思是本来电脑上没有,得新建一个保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件属性批量修改用task scheduler--更新自定义属性

"存"意思是本来电脑上没有,得新建一个保存一下。 ...

swstd文件怎么修改和保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swstd文件怎么修改和保存?

那是design checker制作的文件,新建一个啊
不试一下,在这问。。。

楼主:
谢谢大佬,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