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转DWG格式问题

楼主(2022-06-21):
工程图转换成DWG格式后文件内,如图,字会跑出方框内,且文字宽高都有些许问题查询并按照网络上的方法:ttfontratiomap.txt内增加并修改文字宽度转换比例,仍旧无法改变
特询问各位除了手动修改外,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51zxw solidworks工程图课程(王宏岩)有一节课就是讲的这个,
4-3 工程图转换DWG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zxw solidworks工程图课程(王宏岩)有一节课就是讲的这个,
4-3 工程图转换DWG格式

看是看到了,要V币

网友:
等一个大佬解答

网友B:
字体字号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体字号改一下

不只是这个地方有问题,其他地方也有相似的问题
改字号这种方式无异于手动修改

网友C:
SolidWorks与CAD字体不同,SolidWorks用的是Windows的字体,CAD是用的自己的单线体。因此字体肯定要转换的。SolidWorks提供两种方式转换,一种是truetype字体(也就是Windows字体);一种是CAD独特的字体。再用后者时,有一个字体宽度转换表,对应了SolidWorks转到CAD后的字体宽度比例。这个文件在 安装目录\SOLIDWORKS\data 的“ ttfontratiomap.txt”文件。这就是对应表,例如:
Greeks;0.93
Complex;0.95
Gothice;0.95
Gothicg;0.95
Gothici;0.91
黑体 ;0.8;0.8
比如最后的:黑体 ;0.8;0.8 ,前面是字体名称,中间是SolidWorks转到CAD ttf字体的比例,后面是SolidWorks转到CAD ‘txt“字体的比例,中间用分号隔开,注意都是英文半角的啊

网友:
所有模板的字体都改小就行了。我就是手动全部改小了的。要想完美转出来目前好像是不大可能的,因为CAD版本之间的差异,有些别人转出来打开是完美的,我打开就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干脆就不纠结了,反正不出框没乱码就行

网友:
干嘛纠结这个,直接SolidWorks出图,转pdf,外发只发pdf;要dwg格式或其他格式的,谁还看你字对不对的,一句话以PDF为准,dwg
拿去就是导图用的,省的加工商自己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与CAD字体不同,SolidWorks用的是Windows的字体,CAD是用的自己的单线体。因此字体肯定要转换的 ...

审下题,这种方式我试过了没有用呀

网友(点评):
肯定是比例没选对。。。。。。

网友(点评):
图纸是A4图框,比例是1:20,激活了1:1导出来在DWG内图框等尺寸放大了20倍

网友D:
解决的方法就是用字体映射表,但是调节起来也是头大的很。。。
特别是图框和logo的字体。效果也是差强人意。
比较不是一个公司的软件,不能百分百兼容。

查一下工程图模板里用的字体有没有做映射呗。

个人习惯工程图转PDF,这样最好,一般不出幺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的方法就是用字体映射表,但是调节起来也是头大的很。。。
特别是图框和logo的字体。效果也是差强人意 ...

控制字体映射的文档是同一文件夹下的drawfontmap.txt,这个位置也是有进行添加的

楼主:
不知道是否与图纸导出比例有关系,
图纸是A4图框,比例是1:20,激活了1:1导出来在DWG内图框等尺寸放大了20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控制字体映射的文档是同一文件夹下的drawfontmap.txt,这个位置也是有进行添加的

查一下图纸模板里的那些字体,我怀疑没做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图纸模板里的那些字体,我怀疑没做映射

一个宋体一个华文仿宋,都做了映射了,更何况这个字体是通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