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36槽需要用什么刀具

楼主(2022-06-21):
铣36槽需要什么刀具,面铣刀和三面刃铣刀的最小直径都比槽宽大

楼主:
顺便想问问有无机械课程设计大手子,我想问一下课程设计遇到的问题,5块钱一个问题

网友:
普通棒铣刀

网友:
应该是圆柱铣刀。但你对三面刃铣刀的加工方法有误,所以会说出“三面刃铣刀的最小直径都比槽宽大”这话

网友A:
那么大槽24-36锥柄铣刀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槽24-36锥柄铣刀都可以。

锥柄铣刀不是铣键槽的吗。。用锥柄铣刀的话铣出来会有圆角吧

网友(点评):
问题里你的描述不就是铣36槽吗?加工出来圆角肯定是有的。而且本来你这个图纸标注就有点问题,建议毛坯图和零件图分开出

网友(点评):
键槽铣刀侧刃不带副后角,普通铣刀带副后角,而且刃数也不一样。

网友:
刀又不用自己做,怎么不想到买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