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轮与铝合金表面的静摩擦系数

楼主(2022-06-21):
聚氨酯轮与阳极化后的铝合金表面的静摩擦系数是多少啊!现在我计算的时候设了个0.18
查了个资料,某国企内部计算的时候带入的系数是0.017,瞬间懵圈了,就是用尼龙POM也达不到这个值吧!

网友A:
要不查手册找个相近的,要不就自己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查手册找个相近的,要不就自己试一下

0.18就是查的橡胶与不锈钢,实在查不到聚氨酯和铝合金

网友(点评):
第一次做就按这个做呗,以后有经验了慢慢降。

网友B:
人家用的这个系数应该是滚动摩擦系数,不是你说的静摩擦力。

网友(点评):
是的,现有的资料显示对光滑的金属面静摩擦系数在0.5-1.4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用的这个系数应该是滚动摩擦系数,不是你说的静摩擦力。

这个计算是求的AGV启动力矩,这个是代入静摩擦无疑,就算是弄成了滚动摩擦系数,那也。。。。。。。。。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计算是求的AGV启动力矩,这个是代入静摩擦无疑,就算是弄成了滚动摩擦系数,那也。。。。。。。。。 ...

你觉得车辆启动是要克服的是车体与地面的静摩擦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车辆启动是要克服的是车体与地面的静摩擦力吗

去查公式把,现成的,看看是什么摩擦

网友(2024-01-26):
0.022

网友:
日本某厂家提供的数据,滚动摩擦系数在0.013-0.022范围内

网友:
比较可靠的办法还是自己去做一次,做十个左右的样板,最后求出平均值,再把最大与最小的值也同时标出来,普通的计算,用平均值,苛刻的运算,用极限值,这样比较可靠,然后在多次复查中,慢慢修正,最后形成自己企业的数据。

网友(点评):
这个太麻烦 选个材料最大值算的,主要做电机选型机选

网友C:
刚毕业时带我的主管教我的方法是拿一块聚氨酯放在铝合金的板子上,将铝合金板慢慢倾斜,当倾斜到一个角度时聚氨酯会开始向下滑动,测出这个角度θ。sinθ就是实际摩擦系数。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是头一次听说 涨姿势了 谢谢

网友(2025-08-06):
引用 网友C:
刚毕业时带我的主管教我的方法是拿一块聚氨酯放在铝合金的板子上,将铝合金板慢慢倾斜,当倾斜到一个角度时 ...

是tan“角度”,为摩擦系数。

网友(2025-09-11):
启动是静摩擦力,没有反作用力怎么来的作用力。启动转矩比运行转矩大。聚氨酯和铁的硬度有关80A大约在0.45,更硬会减小;各水泥路面更大,聚氨酯和铝阳极化后大约在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