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装配体内部的镜像在总装配体修改后,不能更新?

楼主(2022-06-22):
如图所示,立柱是子装配体,模型立柱长度我通过全局变量缩短了,在顶层装配体里按CTRL+Q后,立柱顶上的板位置没有变化,
只能打开子装配体,再按CTRL+Q,那个板的位置才能刷新
2018版本,什么原因?

网友A:
是我网络问题吗?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网络问题吗?图呢?

忘记放图了,现在看看

网友B:
你为什么不按CTEL+B及CTEL+S,CTEL+Q是保存并关闭吧,就没有重建文件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不按CTEL+B及CTEL+S,CTEL+Q是保存并关闭吧,就没有重建文件阿

一样的,CTRL+Q就是强制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网络问题吗?图呢?

已经解决了,原因:
零件草图长度是用在装配体里草图线的长度来相等这样驱动,镜像就不能在顶层装配体更新;

现在换了思路:用方程式数值驱动零件草图线的长度,这样就可以在顶层装配体更新,不用按任何刷新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