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分享些方法

楼主(2022-06-22):
如果末端是角铁大家是用什么方式安装万向轮的(承重150kg)

楼主:
角钢角铁都行

网友:
打个洞:
1.焊接螺母
2.上下螺母夹
不打洞:
1.直接焊接
2.做夹板顶死

网友:
加个联接板呀

网友A:
焊个连接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个连接板?

http://www.cmiw.cn/thread-1037736-1-1.html  老师能指点一二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个连接板?

这个方法想过 想问的就是社区大佬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方法是在明确需求的前提下提出的。举个例子,角钢需要喷漆喷塑,那直接把轮子焊上去就不太合适。
你的疑问是角铁末端没有堵头,也就没有了安装脚轮的面。
没有面就创造面,不想焊螺母就焊接螺柱、螺套、弯角件,不想焊接就螺装、铆接。面也可以是在脚轮上,把水平的安装面改成垂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