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型弹簧丝加工方式求助

楼主(2022-06-22):
弹簧外径0.5~0.8mm,长度55~70mm,截面0.1X0.16mm,绕制的弹簧中间有芯棒。由于绕制过程中,拉力的影响,弹簧丝表面形成U型状,高度差约为0.002~0.006mm。现求助如何去除弹簧表面U型状

网友:
好细的活

网友:
拉丝模上修型,修成微凸起

网友(点评):
正解!弹簧绕制过程中,截面各个位置延展肯定是不同的,要想达到一致,需要控制材料,模具修型,加工保持一致

网友A:
用反U形的钢丝做,,,,,

网友B:
脑子不够用了。U型丝和这图有啥关系,又是啥样子。。。。。唉,我是外国人

网友:
好精密的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脑子不够用了。U型丝和这图有啥关系,又是啥样子。。。。。唉,我是外国人

上图是成品3D图,但是实际生产的弹簧丝外径表面是U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反U形的钢丝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图是成品3D图,但是实际生产的弹簧丝外径表面是U型的

这3D图确定是弹簧而不是螺杆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3D图确定是弹簧而不是螺杆啥的?

产品是沿着中间芯棒绕制的,不是螺杆

网友:
弹簧丝通过电极通电边加热边绕制,像烫卷发一样

网友:
对弹簧进行24小时人工校正。不合格的扱掉。

网友:
精密加工

网友(2022-10-09):
什么材质的弹簧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