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滑动的两个零件

楼主(2022-06-22):
A和B两种零件,B开了槽,A嵌入,B固定,A可以在槽内滑动;这种场合怎么选材料和表面处理
1. 我选用B为黄铜钝化,A材料 45#镀铬
2.B黄铜钝化,A 材料 Q235镀铬
3.B黄铜钝化,A 235发黑
4.B 45镀铬,A 235发黑
哪种好点,或者还有别的材料及处理方式?

网友:
要用多长时间?能不能加润滑?

网友:
都可以,看成本及工况咯。。。。

网友:
这个在3C行业很多的  一般采用SKD11磨具材料+合适的间隙配合实现

网友:
具体工作状况来具体选择合适的组合

网友:
听着好像和滑环很像。

网友:
小伙很勤奋啊,看了好几个帖子都是你的,像这种情况,不考虑具体工况 我一般选用Cr12淬火

网友:
铜和铁不能接触使用用,有水气会发生电化学腐蚀,都用模具钢就行,很耐磨

网友(2023-05-25):
需要考虑哪个是更换的,哪个不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