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重块

楼主(2022-06-22):
向各位前辈请教 一下,设备在水面漂浮使用,已知顶部重量29KG,浮漂的浮力110KG,自重6KG,那么设备底部的重量多少比较合适呢?是如何计算的呀?需要防止在水中被大浪给打翻了,先谢过各位了!!

简单描述

简单描述

网友A:
1.你要神出水面多少?
2.下面挂个铁链,长一点,在加砝码

网友B:
加了配重后,重心在水平面以下就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要神出水面多少?
2.下面挂个铁链,长一点,在加砝码

感谢评论!浮漂露出水面大概1/3就好,在下面加砝码是可以的,可以算出来要加多少重量吗?不用慢慢的加砝码,一次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配重后,重心在水平面以下就行了呗

感谢评论!就是不知道要加多少配重合适呀

网友(点评):
一点点的去试啊,你这重量会影响漂浮后的平面,随便去试,多试几次

网友:
初中物理浮力问题,忘差不多了啊

网友:
注意,你加的砝码也是受浮力的,要考虑进去。

网友:
不沉没情况下越重越好。

网友:
你要想想不倒翁,个人感觉铁链不合适,配重硬连接,整体重心越低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