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带跑偏调不好求方法

楼主(2022-06-22):
如图是铁氟龙网格拉带机构,拉带宽635,轮毂间距950,主动轮直径40滚花,从动轮直径40不带滚花,从动轮两侧用螺钉张紧,
买回来铁氟龙拉带装上去后死活调不好,一直跑偏,都是正转往一边偏,反转往另一边偏。
请问各位大佬是什么原因导致,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机架平行四边形了,,,,

网友A:
是不是滚花滚的不好,之前遇到过,你把主动轴掉个180°头,手转看看是不是偏的方向跟之前相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滚花滚的不好,之前遇到过,你把主动轴掉个180°头,手转看看是不是偏的方向跟之前相反了。

滚花会导致跑偏的吗,这倒是没想到,一般图纸上面标注滚花,别人也按图加工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吗
我拆拆看,我看铁氟龙网织带好像都容易跑偏,请问有什么好办法一劳永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滚花会导致跑偏的吗,这倒是没想到,一般图纸上面标注滚花,别人也按图加工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吗
我拆拆 ...

上个项目滚花滚的有三行印记,总是往一边偏,反了一个方向后往另一边偏了。
感觉不是一次成型的。

网友B:
设计之初就应该采取措施啊,或导向条,或中凸,或主动纠偏,现在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之初就应该采取措施啊,或导向条,或中凸,或主动纠偏,现在没办法了

是铁氟龙网带,你说的这些都没法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项目滚花滚的有三行印记,总是往一边偏,反了一个方向后往另一边偏了。
感觉不是一次成型的。

反装了也是一样,没有反转,估计是结构问题或者拉带问题

网友:
这种平皮带传送,皮带左右循环跑偏是一定的,只是左右跑偏的幅度是可根据结构和辊筒的外形控制的,浮动在一定范围内就可以了,辊筒外面要滚花,而且辊筒不是圆柱形的,是中间要粗一点的,两端直径略小于中间的,制作这种平皮带的厂家都有经验的知道是多少。

网友:
同样是铁氟龙网带,带宽700,辊筒中心距1500,两边的滚筒直径120。大滚筒相对于来说,比较好调,调整完成之后,拉紧基本上就不会跑偏,40直径太小,很难调,经验之谈,原理不太懂,滚筒尺寸尽量不要太小

网友(2023-09-12):
引用 楼主:
是铁氟龙网带,你说的这些都没法加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们也做的特氟龙皮带,总是往一遍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