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口滑块在光杆上用螺钉锁紧固定的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22-06-22):
各位大神们,请教一下这种锁紧结构下锁紧力的计算。以及相关结构的设计注意事项。锁紧结构如图所示。我的工况是要抵住一沿光杆轴向的16T 的推力或拉力,这个力作用在两杆之间的滑块中心位置处。想用这样的结构来锁紧固定住这16T的力。请问一下相关的计算方式?及螺钉大小的选配与具体布置?以及轴公差和开口滑块孔公差的大小选用?还有中间开口宽度的大小?还有中间的开口滑块材料是否需要热处理等?我的光杆轴外径是100.滑块宽度打算做100-120.先在在此感谢各位的分享与赐教。谢谢!

网友:
16吨的推力,你用光杆?

网友:
你搞什么飞机?

网友:
夹紧力变成摩擦力

网友:
确定是16吨不是16斤?

网友:
这个真不好计算,只能通过测试来知晓能承受多大的推拉力。(光轴,16T的推拉力,单边80KN的摩擦力,我觉得你这结构就不靠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