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的表面处理方式

楼主(2022-06-23):
问下Q235常用的表面处理方式
1.发黑
  发黑的厚度是不是5个微米, 那么发黑后耐磨吗? 可以作为相互摩擦运动件吗?
2.镀锌
 一般镀锌的厚度是多少,镀锌以后耐磨吗? 镀锌以后可以作为滑动摩擦件吗?
  加工尺寸比如说是100,那么这个100是镀锌前的尺寸还是镀锌后的厚度呢? ,需要公差配合的地方还能考虑镀锌吗?
3.烤漆/喷漆
   烤漆/喷漆厚度多少一般?
  同样需要公差配合的地方不能考虑烤漆/喷漆吧? 耐磨摩擦的地方也不能考虑烤漆吧?
4.镀铬
   镀铬的厚度是多少呢? 如果是需要公差配合的地方,那么是不是需要把铬镀厚一点,然后磨,磨到需要的公差为止
5.镀镍
   完全就是i为了装饰,防腐

经济价格是不是 镀镍 >镀铬>镀锌>发黑>烤漆

网友:
发黑不是最便宜的么?

网友:
烤漆不做厚度要求的话,厚度100μm左右,误差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发黑耐磨不行吧,我之前发黑机板工具都不敢放在机板上,一刮就有痕迹,虽然补起来也方便,黑笔描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