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锈钢冲压出来锋利的边缘传输滚筒用什么材质扛得住磨损?

楼主(2022-06-23):
304不锈钢冲压出来,边缘很锋利而且带有类似小锯齿的披锋,自动送料收料时会一直原位转动定位,所以普通的滚筒长时间会磨损很快,请问哪位大神做过类似的滚筒,材质是什么?或者有别的方式可以实现?感谢!

网友A:
选择比不锈钢硬度高的材质,或者表面镀硬铬

网友B:
冲压出来是什么形状?可以改变姿态吗

网友C:
不懂。。但是铬钢和锰钢的屈服都可到1600这个数量级,HV大约700这个数量级?
另外,表面还可以采用涂层DLC什么的。。表面硬度可以超过HV2000?

我不是材料,具体的不懂,你找个材料的问问,这些很容易的。

网友D:
别找了,冲压的模具材料可以用来做滚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比不锈钢硬度高的材质,或者表面镀硬铬

感谢,方向是对的,但是想问问有没有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找了,冲压的模具材料可以用来做滚筒

有考虑过,谢谢,价格有点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但是铬钢和锰钢的屈服都可到1600这个数量级,HV大约700这个数量级?
另外,表面还可以采用涂层DLC ...

哥,这个价格压不住了啊,想问问有没有实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压出来是什么形状?可以改变姿态吗

冲压出来类似电饭锅内胆半成品,还没卷边翻边,所以毛刺多得很,下一道工艺没得翻转,只能用毛刺面朝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考虑过,谢谢,价格有点飘了

那就滚筒上热喷涂碳化钨吧,要么滚筒上包胶,以柔克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滚筒上热喷涂碳化钨吧,要么滚筒上包胶,以柔克刚

包胶的话,毛刺边直接像把带有锯齿的刀直接割了,抗不过三天

网友(2023-11-24):
引用 楼主:
包胶的话,毛刺边直接像把带有锯齿的刀直接割了,抗不过三天

那就硬碰硬吧,快拆

网友(点评):
追求低成本,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