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一点小理解

楼主(2022-06-23):
1.用Q235淬火是错误的
淬火一般都是齿轮 链轮等零件,一般的Q235零件不用淬火

2.淬火后变形问题
齿轮淬火后变形量大,需要磨;链轮因为配合问题,淬火后不需要磨;

3.低碳钢Q235不适合渗碳,适合渗碳的有渗碳钢比如20钢,15钢,20CR;
中碳钢45#不适合渗碳了,因为本身碳含量很好了,再渗碳提升性能不明显;

4.渗氮有专门的渗氮钢,而且渗氮的厚度一般都较低,渗氮层设计图纸可在50丝,但实际热处理不可能做到的,
实际热处理顶多20丝,并且渗氮有个缺陷,渗氮后不能磨,一旦磨去表面几丝,那么硬度会降低不少;

网友A:
离子氮化和气体氮化有啥区别?

网友B:
我不理解,但我感觉大受震撼。在工厂的时候没跟热处理的老师傅好好学,总之就是非常后悔……再想找那么厉害的老师傅可不太容易了。

网友:
我们这蘸火应该都是45

顺便请教一下    平时图上标的一个面  表面硬化到底是啥工艺    我以为是渗碳渗氮,  结果加工商都是整体热处理,炉子里烧一烧

网友(点评):
一般就是整体调制。

网友(点评):
你图纸要求表面硬化,他达到你硬度要求就行了

网友:
|zhengyi320320发表于 06-23 16:14我们这蘸火应该都是45

顺便请教一下    平时图上标的一个面  表面硬化到底是啥工艺    我以为是渗碳渗氮,  结果加工商都是整体热处理,炉子里烧一烧
表面硬化高频淬火可以实现一部分。

网友:
赶紧的,联系理论......

网友:
Q235是低碳钢,表示不接受淬火。

基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理解,但我感觉大受震撼。在工厂的时候没跟热处理的老师傅好好学,总之就是非常后悔……再想找那么厉害 ...

层主之前在热处理厂干过,还是公司有热处理的部门?

网友(点评):
公司有热处理分厂

网友(2022-11-25):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2023-12-27):
好东西,正要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2025-03-20):
铝合金的热处理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离子氮化和气体氮化有啥区别?

离子氮化对产品的形状有要求,如果是长期比较单一的产品可以选择离子氮化,成本低,但质量稳定稍弱,设备故障率稍高,气体氮化通用性较好,对产品形状无要求,生产成本较离子氮化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