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人机界面

楼主(2022-06-23):
遇到了个难题向各位大佬请教一下,我想在实时曲线构架上加一条竖线,旁边显示这边位置的实时曲线的指。效果如图,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要是太复杂浪费您宝贵的时间,请指点一个方向,比如用什么构件,用什么脚本。

网友A:
实现不了,在旁边加个数据框实时显示不知可行不,要是看历史数据的话,可以直接在加个历史数据

网友:
有没有可能自己做控件?

网友B:
走错地了,去工控人家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错地了,去工控人家园。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不了,在旁边加个数据框实时显示不知可行不,要是看历史数据的话,可以直接在加个历史数据

能实现的,有款其他公司的产品就有这个功能。去请教,他们叫我问昆仑通态客服,然后官网只有电话,电话又说不清楚。

网友C:
我记得历史趋势图可以的,点到哪里即在旁边显示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历史趋势图可以的,点到哪里即在旁边显示数值

是的,我一直在用实时曲线,想要得功能在历史曲线里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