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布置

楼主(2022-06-23):
轴承布置对于长轴来说一般选取一端固定一端游动的方式,请看下图片1,2,3属于什么方式,和优缺点,是否有更好的改进?

    图1

    图1

    图一

    图2

    图2

    图二

    图三

网友:
都是两端游动。
用卡簧和台阶限制轴承轴向位移的貌似是固定了,不能忽略卡簧和轴承的间隙,卡簧没有办法限制轴承轴向的准确位置,其实还是游动的。
第一张图左端,通过轴和孔的台阶限位的,只能限制一个方向的,但另一端限制不住,所有还是两端游动,除非另一端也用类似结构,那就变两端固定了。

网友:
要看使用场合,如果是轴固定,轴承座旋转,用两端固定。如果轴旋转,一般一端固定一端游动。建议参考丝杆滑台机构

网友:
找个NSK,SKF的样本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