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表面粗糙度

楼主(2022-06-24):
这几天搞带螺纹的零件,我标了加工表面全部6.3,但是又想到螺纹部位,6.3对于紧固螺纹来说是不是太粗糙了?起码3.2吧?
另外紧固螺纹一般不用标粗糙度吧?我这样标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不可以。。。。。。。。唉,多看书,书上有。

网友:
没准你想前面的螺纹光滑一点,达到0.8或以上,比竟颜值还是很重要的。后面的随意,反正不影响颜值,那又该如何标呢?唉 ,机械就是太难了。

网友A:
可以标成所有螺孔3.2,其余6.3,紧固螺纹啥意思?装配图的螺栓?貌似装配图可以不用标出所有的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标成所有螺孔3.2,其余6.3,紧固螺纹啥意思?装配图的螺栓?貌似装配图可以不用标出所有的尺寸的

我说的紧固螺纹就是螺栓、螺钉连接用的内螺纹

网友(点评):
那不貌似就是螺孔^_^,这类如果规格就1、2种,传统标法nXM*加一个粗糙度也不是很费事,多种规格还是所有螺孔(或者螺纹处)3.2的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