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这个钳口地方怎么画

楼主(2022-06-24):
各位大神,这个钳口地方怎么画啊。

网友:
这图无力吐槽。。。

网友:
CAD画的吗,感觉好多线条对不上。。。

网友:
第三视角的图?
画3D的话切一个然后旋转阵列应该可以吧,2D也是旋转阵列的事

网友A:
上面是5:1;下面是10:1.如果俺画的对了就是LZ的图对了。这个是典型的在电脑上可以看明白,打出来就看不出了。局部放大倍数加大,CAXA的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个是典型的在电脑上可以看明白,打出来就看不出了。局部放大倍数加大,CAXA的风格?

放大的图和放在的地方对不上啊

网友(点评):
楼主的原图中,剖视图B有剖面线,实际正视图中是没有的;正视图中大圆弧与下边缘是有R10的圆角,但在剖视图B中没有体现;另外,俯视图中注解说明“钳口牙型120度交错”,剖视图B中也没有体现。缺失的信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5:1;下面是10:1.如果俺画的对了就是LZ的图对了。这个是典型的在电脑上可以看明白,打出来就看不出了 ...

2D的能画出来,我的意思是3D建模怎么画

网友:
这图就怕人能看懂了。  基本的图元不能穿过尺寸数字都不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