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作用多级液压缸

楼主(2022-06-24):
UDZ型多级液压缸属于单作用多级伸缩式套筒液压缸,在设计手册上有样本,双作用多级液压缸有没有样本,求助

网友:
直接跟供应商要样本啊,手册上的样本最多有参考价值,和实际的产品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网友:
双作用多级液压缸可以订制的,比不同液压缸贵不少

网友:
单作用的用在后翻斗车上的相对多,比如海沃什么的,参照QC/T460吧,双作用的没有什么标准,看你具体有什么要求,缸径、杆径、收拢长度、连接形式,或者运行速度、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