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适合的密封件

楼主(2022-06-24):
轴旋转,轴径50mm,速度300r/min,有没有适合的密封件,国标的真空用骨架油封没找到生产厂商,NOK的手册也没看到真空用的油封

网友:
用油封

网友(点评):
用什么类型的油封?主要是没找到可以用在真空的油封

网友:
问下NOK的销售,让他们推荐一款,你这工况也不特殊,他们应该有

网友:
转速慢,O形圈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真空用或正压用都一样的,装配时注意唇口朝向就行。

楼主:
|sunbetterwu发表于 06-24 11:36问下NOK的销售,让他们推荐一款,你这工况也不特殊,他们应该有

网友:
两道O型圈不行吗?

楼主:
|cool44发表于 06-24 12:20真空用或正压用都一样的,装配时注意唇口朝向就行。
你有过这样设计啊,我找了蛮多都没有看见这样设计的

楼主:
|黄粱美梦发表于 06-24 12:18转速慢,O形圈应该也是可以的
O型圈感觉这样不太好安装,然后就想知道油封可不可以密封真空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06-24 12:50两道O型圈不行吗?
我这转速低可以用0圈,我想知道油封可不可以用在真空上,因为油封可以用在转速比较高的场合

网友:
青岛SKF公司可车制任意截面形状的密封件

网友:
转速慢,用普通油封就能起到密封作用,用两个油封,安装时注意油封方向,中间形成空腔,空腔内注油并预留可以密封的补油口。油要选用专用的真空泵油或是蓖麻油

楼主:
|谦卑畏天恩发表于 06-25 10:09转速慢,用普通油封就能起到密封作用,用两个油封,安装时注意油封方向,中间形成空腔,空腔内注油并预留可以密封的补油口。油要选用专用的真空泵油或是蓖麻油
好的,谢谢

楼主:
|谦卑畏天恩发表于 06-25 10:09转速慢,用普通油封就能起到密封作用,用两个油封,安装时注意油封方向,中间形成空腔,空腔内注油并预留可以密封的补油口。油要选用专用的真空泵油或是蓖麻油
两个油封是上面俩个下面俩个总共四个吗?还是只是上一个下一个总共俩个

网友:
O型圈和格莱圈都不能使用,转速太高了,去问问德国德氏封或者啥的,有没有真空油封,需要注意介质流向,油封别装反了,你还要看下压力,油封撑不住高压,高压就爆了

网友:
发个轴视图看看,
能不能用磁耦合传动。

网友:
可以解决

网友:
如果时真空的话油封的方向是不是要反一下?

网友:
你这个50的轴同电机是怎么连接的啊

网友:
可以用O形圈

网友:
可以用o型胶圈

网友:
奢侈点就有磁流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