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通过增加加速度时间来减小扭矩需求

楼主(2022-06-24):
自重+荷载20KG的AGV电机选型,由于速度要求非常高最高10M/S,体积也有限制,所以既不能上轮毂电机也没办法加大电机功率。想了个简单的办法,通过增加电机启动时从0至最高速度的加速度时间来达到目的,就是电机转速从0到3000的时间设置成5S,之前最大也就弄了个0.6秒
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看看电机的参数,不一定能成功,有可能瞬间高速会造成电机失步

网友:
建议查看厂家准确的电机性能曲线图去做细化的控制

网友:
当然可以了,你看汽车都可以跑两百公里,跑车快多了,就是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