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球阀的螺纹规格

楼主(2022-06-24):
如题,看下图片,PVC标准的球阀对应的这个螺纹是什么螺纹? 管螺纹吗?  对应的选择哪一种sw里面的螺纹?

网友:
应该对应的是管螺纹,20,25,32等等表示是阀的通径规格,如40表示阀安装在DN40的管道中,螺纹是1.5寸

网友:
2楼说的对,我选GB里的直管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