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在加工中心攻丝形成喇叭口的原因求助

楼主(2022-06-24):
如题,在下最近发现部分工件螺纹孔孔口成喇叭口,装配时存在滑丝现象。
热处理前攻丝,材料42CrMo,热处理硬度42HRC,通孔,M2.5X0.45的螺纹孔,底孔偏大,实测2.1~2.2mm之间,螺纹孔口呈喇叭口,常规长度的螺钉锁不紧,需要加长的螺钉才行;
请教各位前辈,如何在攻丝时避免产生喇叭口,在哪些情况下有可能产生喇叭口?
谢过在先

网友A:
浮动夹头,浮动夹头,浮动夹头。

网友:
进给快了,可以先用慢进给钻一个较浅的,然后再加快,不行就用较小的先钻,然后再换需要规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浮动夹头,浮动夹头,浮动夹头。

浮动接头和柔性夹头的细分区别。

网友(点评):
柔性夹头:更换快速,扭矩过载能打滑。 浮动夹头:更精准,刚性更高。 个人愚见,望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