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形位公差标注的问题

楼主(2022-06-25):
要在安装座上安装电机,请教各位大侠安装座上怎么标注形位公差。电机安装在安装座上,电机轴出来连接联轴器,联轴器再链接一根轴。

网友A:
如果是车加工的,可以标成端面跳动,符合加工工艺,也容易测量,,如果是磨铣确实标平行度就可以,除非同时还需要垂直度

网友B:
我都没标过,也没啥问题,有联轴器可以容许一定偏差,讲究点就标平行度呗,再讲究点就像楼上说的标上垂直度或跳动

网友C:
看图片

网友(点评):
这个标注很奇怪啊,一般应该以内孔为准(因为内孔难加工),对于圆柱类零件,跳动基本可以代替大部分垂直、同心、平行等公差,同时也便于检测,比较典型的可以看看国标轴承安装要求的形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车加工的,可以标成端面跳动,符合加工工艺,也容易测量,,如果是磨铣确实标平行度就可以,除非同时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没标过,也没啥问题,有联轴器可以容许一定偏差,讲究点就标平行度呗,再讲究点就像楼上说的标上垂直度 ...

多谢指点!

网友:
只标平行度可以,最好标的齐全点,吃过亏

网友:
只标注平行度肯定不可以的,两个斜面也平行,当然实际加工都是默认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