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孔一般比例多少

楼主(2022-06-25):
细长孔一般比例多少,比如孔直径4,最深能打多深的

网友:
根据某宝含钴加长钻头规格,应该差不多140左右就是普通加工方法的极限了

网友:
1:20
大多数时候,这个数值是界线。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现在有深孔钻技术,没法说一定的标准。如果你想知道常规,那就去淘宝搜钻头,有多长就可以钻多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现在有深孔钻技术,没法说一定的标准。如果你想知道常规,那就去淘宝搜钻头,有多长就可以钻多 ...

就是一般加工厂能加工多深,比如直径4

网友(点评):
直接问加工厂啊,你又不知道人家的设备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