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螺柱

楼主(2022-06-25):
设备顶部有用4个螺柱焊接在2mm的板上固定一个高400mm,8KG左右的钣金。运到现场掉下来了。请问这种螺柱受力是否有问题?

安装

安装

安装

脱落

脱落

脱落

网友:
这是多大的螺栓!?用什么工艺焊接的!?

楼主:
M5螺柱,氩弧焊

网友(点评):
您这个结构,安装方便吗!?。

网友:
干嘛这么省,要我8颗M6,压铆螺柱然后点焊,直接受重力的压铆的好点

网友:
假焊,或是用了高强度螺栓。

网友:
应该是运输过程中的晃动导致的。惯性导致的受到弯矩。撅折了

网友:
螺杆强度问题吧 估计

网友:
螺钉又没断,我觉得还是钣金和螺帽的焊接没焊好。运送的时候焊点先断了,然后扭掉了螺钉

网友:
这种建议开孔焊,否则焊接工艺要求严格

网友:
振动让螺母松脱,另外薄板焊接可能烧穿,强度下降了

网友:
焊这个玩意,我宁愿开孔上螺母,随便扭几下估计都脱了

网友:
这学费太不值了

网友:
上拉铆螺母不就好了

网友A:
为啥老是惦记这个焊接螺柱的操作,这个东西太看工艺了,2mm厚的板上焊螺柱,焊的不行就给你点透了。再说运输中来回晃动,就靠焊点在那连接这,力全压在焊接周边的板上了,关键是板还被加热后变形了,能撑住才是本事。
1.直接上螺栓连接,能费多大事;
2.拉铆个螺钉。

网友:
如果是我做,那么M8起步。
除非空间不允许。

网友:
哪有这样的干法?拉铆螺母或者钣金上开孔穿螺栓,螺栓头点焊,这样既可以装平,又受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老是惦记这个焊接螺柱的操作,这个东西太看工艺了,2mm厚的板上焊螺柱,焊的不行就给你点透了。再说运 ...

正解

网友:
一点千斤,应该是运输过程晃动造成的吧

网友:
受力大的话直接6颗m8拉铆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