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是什么原因,一时没明白

楼主(2022-06-25):
      今天设计员作有限元分析,遇到一个矛盾问题,感觉象是阳谬。问我,也没明白。
      下图,左边圆柱固定约束,在右边扁方上加载荷700N。
       结果,清角的应力最小,R0.5最大,R1居中。
       为避免应力集中,会在清角处采用过渡圆弧,以分散应力。结果有点出乎意料,大家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分析采用的INVENTOR,SW结果差不多。

网友:
这是网络划分不准确。有限元分析,有应力畸点的位置,数据是不准确的。

网友(点评):
重新细分网格,结果确实符合预期。

网友:
网格划分的关系,另外,结果会默认有10%的误差。
一般的经验,倒不同圆角之间比较就好了,不要跟不倒圆角的比,网格不同,没有可比性。

网友:
这是实际值吗?不是还有调整0.5和调整1吗?

网友:
我听说这种情况先要看你的这个结果收敛没收敛,意思是合理不合理?如果不合理那就是还得调整网格

网友:
网格的问题,圆角处网格尺寸最少是圆角尺寸的1/3~1/4。

网友:
这个与工艺关系密切。

网友:
网格划分问题,好像叫歧义点还是啥的。需要把圆角处的网格划分在细一点。至少有2排网格。我记得有个ansys的教程讲的很清楚,类似尖角,小孔周围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圆柱尺寸多少哦?

网友:
我测试了一下,圆角会减小应力,会不会是测量点导致的误差。

网友(点评):
网格划分的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