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多版本共存冲突问题,各位大佬救救孩子吧。

楼主(2022-06-26):
先后安装过16版跟21版共存,18和21共存,18和20共存,都存在注册表加载慢。插入toolbox插件非常慢(将近一分钟)的问题。重装系统单独安装各个版本速度都正常,共存就完蛋。恶心至极!!!弄了好几天了百度也无果。电脑配置没问题,12600kf+32g内存+3070。算主流配置了。win10专业版系统。工作原因必须多版本。。。

楼主:
我这还有个线索,就是运行sw自带的诊断显示toolbox未安装。但是进入软件后可以插入toolbox插件。就是慢

楼主:
感觉就是这里的问题,无奈小白不懂咋解决呀,各位大佬帮帮忙,救救孩子吧。

网友:
多系统?一个系统一个版本?

楼主:
|陈大饼吖发表于 06-26 11:00多系统?一个系统一个版本?
不是啊,就一个win10。sw多版本不是系统多版本

网友(点评):
电脑可以装多个系统。 或者说沙箱运行什么的。

网友:
可以将高版本的转其他格式 低版本的也能打开的

网友:
楼主去看看高版本的toolbox是否加载的是低版本的toolbox文件路径,或者反过来也可能。

网友:
一个盘一个版本,分开安装

网友(点评):
是安装到不同分区里面的,甚至一个是机械硬盘一个是固态都不行

网友A:
装几个虚拟机;每个虚拟机一个软件。

网友:
大概率是注册表和一个服务程序不匹配的原因

网友:
toolbox分开不同目录,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装,把SW的快速启动关掉(也许能保留一个常用的),尽量别同时打开不同版本吧

网友:
我建议还是解决多版本共存的问题。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
可以用低版本画图,高版本的外来文件需要查看的话,只安装一个高版本的edrawing

网友(2022-11-10):
安装过程中有一步是合并现有toolbox,你当时点的是合并,还是新建了一个toolbox?

网友:
多个版本软件公用一个toolbox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几个虚拟机;每个虚拟机一个软件。

这个办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