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孔的公差

楼主(2022-06-26):
如图是一块墙板,我在墙板的顶端上有两个6的定位孔,这两个用于安装另外一个零件;
1.孔的公差选的H7
2.两个孔之间的距离是60,选的正负0.02
3.墙板的左边是基准,560这个尺寸要不要标公差?  还是说标了左边销孔的位置度公差,就不需要标这个560的公差了?
4.位置度公差标多少合适? 跟孔的公差H7以及孔之间的公差有什么约束关系?

网友A:
1.你标注的位置度意图就是560±0.02的意思,但缺少竖直方向的位置要求,位置度的用法是完全定义的(双向矩形,圆形,球形).
如果用位置度则需要补充另外一个基准,只有一个方向的要求只能用尺寸公差来标注。
这个560要求0.02,加工成本太高,是否真的需要
2.定位销孔间距精度看楼上图,0.02大了

网友(2023-09-08):
这个图片是哪个手册上的啊!感谢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标注的位置度意图就是560±0.02的意思,但缺少竖直方向的位置要求,位置度的用法是完全定义的(双向矩 ...

位置度0.02,意思是560±0.01吧?

网友:
如果孔是H7的,销子是M6的,也就是间隙是负的, 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