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锁多重的机械手

楼主(2022-06-27):
求理论计算,600*300*20T的Q235钢板,用4个M10的螺栓.能锁紧多重的机械手,有图

网友:
算危险截面的最大承重力就可以的,然后除一个安全系数

网友:
这个要把机器人在负载高速情况下,产生多大的离心力。
在将重力+离心力 折算到底板上。

网友A:
1.先算出装在框架上的600*300*20钢板能承受多大的重力,考虑到你载荷的高速还是低速运行的一个安全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先算出装在框架上的600*300*20钢板能承受多大的重力,考虑到你载荷的高速还是低速运行的一个安全系数

能不能抽口详细计算一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