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屑机的尾部轴用什么材质好

楼主(2022-06-27):
看过有个客户的排屑机尾部的轴直接磨没了,是链板上滚轮直接在轴上转动,摩擦,加上链板调节平行没调节好,直接把轴磨没了,用20cr做,在调质下,不知道行不行,主要是链板调节不平行感觉什么材质轴都受不住。

网友:
首推20Cr渗碳淬火,或采用45钢表面淬火、65Mn表面淬火
零件不大,受力比较好,采用Cr12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