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皮带背面加同步带的复合皮带

楼主(2022-06-27):
1100宽度的同步带,想着输送用,大部分场合大家都会担心滑差率,所以就想了个招,平皮带背面加装几条同步带,这样就实现了同步带传动,平皮带和上面打孔吸附输送
1. 平皮带背面加工同步带,厂家介绍用热熔的方式,不知道有人做过没? 可靠否? 别时间长了开裂了?
2.平皮带背面并列装3条同步带,带与带之间的齿肯定会错开,有一定偏差,而对应的3个带轮是一条线上的,不知道影响如何?
3.我选用的8M同步带,机械手册上标注的厚度是6mm; 咨询了厂家,有的是按手册来的6mm,也有的做到了5.6 ,5.3mm,很奇怪同步带这行的厂家为什么不按标准来?

网友:
机械手册上的力学计算都有一个安全系数,厂家生产很多都是根据经验来

网友:
即便是 圆弧齿同步带 也有三种型号  S8M  HTD8M 还有一种现在记不清了。 你可以查询一下
一般默认是 HTD圆弧齿。 材料也要分 聚氨酯和橡胶的

  所以仔细询问 做同步带厂家,

至于传动是否有 滑差,还是看负载重量  接触面等有关

网友:
S8M国标厚度5.3,国标号GB/T24619-2021。

网友:
你这么长的同步带会发生中间跳齿现象,还有一个长时间会延伸,经常涨不紧,其它的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