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材料变形问题请教

楼主(2022-06-27):
如下图示意“旋转工位板”,最大外径约650mm,分割器支撑中心位置,然后驱动两工位转盘,90度/工位。材料选用的聚苯醚流(PPS),厚度30mm,涂色位置上方有一个相等大小的铝板,重量约2㎏,铝板用加热棒加热到130摄氏度左右,采用此材料目的是阻值热量向其它零件传导。
现问题是:一加热材料就会下沉导致两个工位不能共面,最外边缘下沉约3mm,加热关闭后,材料基本回弹至原始状态,设计有顶丝调节结构,但变形量不是定量。按厂家介绍,该材料长期工作温度可以达到220℃,不知何故会产生如此变形。

网友:
塑料件只搞过PA,PP,ABS这类常见的,说耐多少多少温度意思是在这个温度范围内物理性能化学性能没有太大变化,但是不代表它不变形,我可能会改塑料件和铝板之间的接触面,开槽减少热传递,面接触还是危险。

网友:
一:换材料,换个能在220度环境下承重2kg不变形的,或者变形量极小的。
二:在现有的基础上,在转盘工位下面加个气缸来顶(不要硬顶,可以用带弹簧的牛眼一类的)

网友:
下面加个东西拖一下,或者在背面加块钢板/铝板

网友:
哈哈,塑料毕竟是塑料,非晶体材料,任何塑料都难耐百多度高温,总会有各种奇怪变化。
你这是偷懒,改成拼凑结构、复合结构,隔热效果好得多。

楼主:
下面不能加托起来的支撑,因为塑料底部还有一些机构要安装。现在变形点基本在那个靠近中心那个转折线附近。
唉,解决不了,智能换铝板,做隔热设计了。

网友:
我是做工程塑料的,从材料角度上讲,高温高负载形变引起的,可以考虑以下填充增强的PPS,PEEK, 复合材料。

网友(点评):
就是用的玻纤增强的PPS,负载倒不大,但热变形不好控制,准备改铝合金了。

网友:
嗯,先用铝合金试试,如有不合适的,我们在讨论一下复合材料,受热形变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