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焊件成本计算

楼主(2022-06-27):
求助各位大佬,有没有专业做铆焊这块的,给指点一下铆焊件成本计算,有公式最好,我好参考一下看看行业普遍是怎么核价的。

网友:
十几年前我在一家企业,管理铆焊分厂,是重机行业。
铆焊件都是中厚板,或型钢。
外协出去的,大概是一工一料,钢材(普通碳素钢)当时3500左右一吨,对于长期合作的外协单位,给他6500~7000元/吨。
现在钢材和人工都涨了,都得一万多一吨。
我接的活,不这么报价。
按材料费、下料费、焊前整形、铆工组对、焊工焊接、铆工焊后矫正、消除应力退火、喷砂喷漆等费用。
我当年对外报价15000元/吨。这样的报价需要对铆焊工艺非常熟悉才行,不是在这里打几行字就能说的明白。

网友:
现在一般工艺系数的也就1万左右。

楼主:
是的,我前年在江阴那边负责生产外协一年多,我们的铆焊件发出去差不多都在11000每吨左右了,这个主要还是要看重量和加工量。一些小的支架类零件用角钢焊接,完了要打孔,还要加工安装面的,这种报价都在18000~20000每吨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