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螺孔阵列后螺纹深度不一样,求大佬指点迷津

楼主(2022-06-27):
软件版本:2019SP5
圆周上均布4个沉孔和螺纹孔,由于尺寸约束较多,第一个孔是用草图旋转切除得到的,然后添加装饰螺纹线,然后圆周阵列,阵列出来的螺纹深度却和第一个不一致,然后也试过切除后,先圆周阵列再添加装饰螺纹线的,也还是一样就第一个正确,阵列出来的3个深度不对,求大佬指点一下
工程图上也是和第一个深度不一样

求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你做什么用,干嘛还要标每个孔,直接只标一个n-Mx孔深x攻深x就行了啊,谁还管你画的啥样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B:
或许,你用的是一个假的SW软件。

网友:
试了一下,孔深和牙深随意改动也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什么用,干嘛还要标每个孔,直接只标一个n-Mx孔深x攻深x就行了啊,谁还管你画的啥样

我自己刚开始出工序图的时候也没有看出来,后面是做后续的工序图的时候放大图是放大的阵列后的孔,标注的时候,唉,怎么螺纹深度不对呢?才来找一下看看什么情况,一看就是阵列后的螺纹深度与阵列源的深度不一致,怎么改都是不一样呀

网友C:
选阵列对象不要选整列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你用的是一个假的SW软件。

假的有BUG吗,怎么试都不行啊,一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阵列对象不要选整列实体

这个也试了,一样的,阵列出来的装饰螺纹线比阵列源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还试了先阵列再添加装饰螺纹线,也一样,我另外画了一个简单的,用的公制的M16螺纹线阵列出来又是好的,实在搞不懂了

楼主(2022-09-26):
引用 网友D:
案例不错

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2022-11-12):
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E:
试了一遍,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了一遍,没问题啊

我来回重新做了几次都是一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