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金属粉末进行3D打印能和常规机加工进行比较吗?

楼主(2022-06-28):
说是用激光烧结金属粉末,怎么感觉这个不可能达到常规工艺的性能呢,常规的机械加工都会有很多的复杂的退火过程来调整材料的应力、强度等。

网友:
必然不行啊
粉末冶金强度都比不过常规机加工,这打印的更不行了

网友:
某些复杂的,类似于某产品的样品之类的或者模型,或者是模具,粉末冶金还是能行的。

网友:
打印过程是激光将粉末融化后逐层累积起来的,熔道宽度几十到几百微米,组织是非常细小的,工艺好的话,性能能与锻件类似。

网友:
有个叫MIM成型的技术。虽然不是3D打印,但是也是粉末成型后烧结。烧结后会缩水,但烧结后强度还可以。手机的那张插卡槽就是这种技术做的。

网友:
激光烧结可能是SLA工艺,在模具领域运用颇多。
普遍认为工艺成熟的激光熔融工艺,如SLM,材料强度至少打到铸件级别,部分材料可达锻件级别。但要注意增材制造工艺所引入的新的材料特性,如晶粒取向带来的力学性能的各向异性,类似定向凝固组织。据我所知,航空航天上绝大部分增材制造的金属件都会进行相应的热处理,而经过热处理后的合金材料在成分偏析及晶粒取向控制方面都有很好地应用场景。
简言之,金属增材制造的相关研究还在大量进行,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应用落地,尤其集中在航空航天及兵器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