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不同的孔的加工

楼主(2022-06-28):
1.今天一个同事告诉我,板上面的孔大于25的,不管是圆孔还是槽,都需要预割,使用等离子或者火焰,然后再上机床铣孔;如果是盲孔,则直接上机床铣了
2.关于定位销孔 因为有零件需要定位,零件上有螺栓孔,靠螺栓孔定位比如M6的打的过孔就是7或者6.5的,我觉得应该再加销定位;加两个销孔;
我预先打两个定位销孔,再连接零件不就定位好了吗?
  得到的回复是不可以,因为直接打好两个定位销孔,安装会出问题的,需要先打一个销孔,再配做另外一个销孔;
我的疑惑是如果是配做的话,那就失去了意义; 因为我就是因为螺栓孔只是连接而非定位才打的定位孔,你现在要配做,等于是让工人安装好了零件,装的整齐平行了,再去配定位孔;
  我的初衷是让打两个定位孔直接让工人免去装调,工人直接装上去即可,不需要工人装调一番才实现设计公差范围内;
     很奇怪大家设计定位孔就不能直接预先打好,不需要现场配做吗?  现场配做的定位孔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第一条,等离子或火焰切割后,相当于淬火,切割边缘硬度很高,而且硬度大小不均匀,容易打刀;同时切割余量也不均匀,导致空刀时间会比较长,也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应当尽量避免这样的加工情形

网友:
那人在瞎扯,配做的话要公差要设计干嘛。

网友:
1.可能你们这个行业的惯例,预割打孔并不经济,装夹定位不够麻烦的,除非零件精度要求挺低的且大孔数量较多,这么做有性价比
2.多个定位销由于加工精度问题,很难装配,加工件到了你会发现装不进去。图纸要结合加工生产实际,理论上可以实现,但不经济。
  用多个定位孔也不是不可以,不能用一个长度的定位销,一高一矮,还好装配些
3.配铰的定位孔只是用来防脱松的,在某些场合很有必要。定位是装配时调整的,可以加额外的定位措施

网友:
两个销孔,原则上是可以的。问题就在于你们的销孔的配合公差要求多少?公差过小会因为过定位的原因导致装配困难。另外是属于批量生产,还是单件生产?除设计之外,要考虑其他因素,楼上提到的经济因素也是其一。

网友:
定位销孔就是安装好配作的,有些对合销孔还要修配,比如模具的合箱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