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简单的电机功率计算问题

楼主(2022-06-28):
滑动部分250Kg,运动速度50mm/s=0.05m/s,两条直线导轨,直流电机+RV40 1:60减速箱,链轮链条驱动。
电机功率估算:
1.双直线导轨产生的摩擦系数,建议是按0.15。(只能查到单条直线导轨的摩擦系数,一般是0.005-0.015。)
2.F=f=250*10*0.15=375N
3.P=F*V=375*0.05=18.75W
4.减速箱效率0.57,链轮链条效率0.9(查资料是0.93-0.98,因为使用环境较差,润滑条件差,就特意取小一点)
  所需电机功率P=18.75/0.57/0.9=36.55W
5.电机功率选择100W,是否合理?
因为加速过程中除了克服摩擦阻力,还有加速需要的力。但是加速时间未知,加速度未知,加速所需的力就没法计算。

网友:
楼主是问还是讲解呢?

网友(点评):
楼主是问这个电机选择过程的计算是否合理

网友:
除了功率,还需要考虑惯性矩,转矩

网友(点评):
转矩有减速箱

网友:
一般步进电机加速时间按0.1~0.2S计算,伺服电机按0.05~0.2S,看你对响应的要求了。步进和伺服,都需计算力。伺服电机在启动时可以短暂过载,一般是匀速时的3倍,具体看手册,所以启动时应加上惯性力和电机过载的力矩核算,匀速时按额度力矩计算。

网友(点评):
不是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是普通的直流电机加减速箱

网友:
T=9950P/n         电机扭力输出计算       n=60*频率/磁极对数,这里磁极对数取2对,那么n=1500转/分钟     9550*0.1/1500=0.636Nm
如果你的加上减速机增大扭矩0.636*60=38.2Nm         你的结构一个滑台通过链轮+链条两头封闭式左右移动,假设取链轮直径150mm,那么驱动力=(重物重力+滑台重力+链条重力)250KG*直线导轨摩擦系数0.15   =37.5KG=375N     用这个最小驱动*链轮半径得=375N*0.075mm=28.125Nm    这样看起来电机的输出扭矩38.2>28.125  ,但这只是理论的,因为直线导轨如果加不平行,阻力增大;那么这个功率是远不够的,还有就是启动的力矩会比均速的时候大,一般看你的起动速度还有加速度与减速的时间,因为这两个冲击比较大,扭矩也会更大,你可以找一个资料计算下,其它参数也需要校核

网友(点评):
直线导轨摩擦系数0.005-0.015左右,计算时按0.15就是考虑到安装误差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