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和导块的配合

楼主(2022-06-28):
如图,板上开了一个导向槽,一个调节块在里面可以滑动,块的孔里其实装的是一个涨紧轴,用螺栓顶动块带动轴上下移动起到涨紧皮带的作用
这里面的块嵌入在槽里,调节的时候需要相对滑动;
我以前给公差的时候给的公差是H7/h6或者H7/h7,这个公差间隙显然不合适,正确的应该给H8/f7,尺寸是90(+0.05,0)配合(90(-0.04,-0.07); 间隙控制在(0.04, 0.12)之间;如果嫌间隙大,可以再选用H8/g7;g7的公差是90(-0.01,-0.05),间隙控制在(0.01,0.10)之间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选用H8/h7,那么90h7=90(0,-0.04),二者的间隙就是(0,0.09),出现了间隙为0,也就是公差配合0碰0,这样滑动的场合不允许;
另外H8/f7是手册上的优先配合,所以优先使用;
  这槽的配合选择的是8级而非7级,块需用的是7级而非6级公差, 这里的配合属于调节导向配合,不需要高精度,所以选用了H8/f7,而非H7/f6组合

网友:
对的。所谓的优先配合就是前人总结出来的精华,直接拿来用就行了。

网友:
学习学习,H7/h6肯定不合适,我记得这个配合是可拆卸,使用中相对静止配合。

网友:
像这种我都自己标公差,槽90(+0.04,+0.02)   块90(-0.02,-0.04)

网友:
从动辊的调节。。。没啥精度啊。 我一般都是0.05  0   轴 -0.05 -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