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和淬火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2022-06-28):
调质处理后的硬度范围是HBS220-280,这个是标准的范围,那么问题来了
1.为什么标HBS不标HRC?
   实际中我见过无数个人和物都标的HRC;今天我把一个老师傅问烦了,他告诉我,HRC一半用于标淬火后的硬度而非调质后的硬度,这样也行?
淬火前要先调质,调质到要给硬度范围,再进行淬火;
2.HBS220-HBS280 是否45#调质的范围?
  如果是的话,按机械设计手册,那么对应的HRC就是HRC20-HRC30;
  可是你搜搜论坛里的帖子,无数个有经验的工程师回的帖子都说调质后的硬度能达到HRC35??? 岂不怪哉?
3.45#淬火后的硬度
   可以最高达到达到HRC45, 各大手册上写的是48,49,但绝对不会超过HRC50;
4.40CR
   40cr调质后的硬度再HBS300-340之间,相当于HRC30-34; 表面淬火后的硬度可以道道HRC52-60; 这些都高于45#
5.什么场合用40CR不用45#呢?  如果40CR的性能达不到该怎么继续升级呢?
  一般轴都会进行调质,那么什么零件和场合需要用到表面淬火呢? 表面淬火因为变形,后续肯定需要磨削加工到公差范围:

网友:
调质不是先淬火到50多度在高温回火的吗,最终把硬度降低到20多度

网友:
45钢调质HB220~280高了点,一般都是最高255左右,老师傅说的对,HB应用范围较广,一般用于材料较软的时候,如有色金属、热处理之前或退火后的钢铁。HRC适用于表面高硬度材料。HRC适用范围HRC 20-67,相当于HB225-650

网友A:
首先好好学习一下材料学方面的知识,材料力学性能等。关于调质用HBS,不用HRC,是因为布氏硬度本身适合低硬度材料。洛氏硬度适合高硬度。另外HRC一般大于65,就会用HRA,因为如果还用HRC,会把硬度计的金刚石压头压坏的。
40Cr和45比较,材料含碳量差不多,但前者含Cr高,合金钢比碳钢综合力学性能要好。
至于表面淬火,那就看你的使用条件了,多看看书吧。

网友(点评):
讲得好。可以在讲全面 一些,普及一下。

网友:
布氏硬度的符号用 HBS或HBW表示
洛氏硬度的符号用HRA,HRB或HRC表示。

网友B:
淬火前要先调质,调质到要给硬度范围,再进行淬火

这哪本书上翻来的?重新翻过再来说。

网友:
你要知道材料是实验学,你问的问题太拘泥了

网友:
1.HBS还是HRC没有必要纠结,高压单位用MPa,你要用几百个大气压表示也不能说你错,惯用单位而已,两者可以转换。HBS在2003年就废止了,现行布氏硬度符号只有HBW。
其实背后是不同硬度的材料在测量的简便和结果偏差的大小决定的。

一般情况下,硬度低的习惯于用布氏硬度,比如进行退火、正火、轧制后空冷、淬火+高温回火(调质)等钢材。
硬度高的习惯于用洛氏硬度,比如淬火、淬火+低温回火后的情况

2.调质后的硬度与回火温度和含碳量有关,而热处理厂家回火温度是一个范围。通常为560~600℃,温度低了硬度就会高,
图纸有具体硬度要求的,热处理就得按图纸要求调整回火温度,以保证硬度,毕竟质检时检测的是硬度不是回火温度。

当然如果再高比如HRC40可能这个工艺不叫作调质了,但差个几十度没有人较真。

3.但绝对不会超过HRC50 你怎么查的手册呢 汗 就写到这吧

网友:
师傅说的对

网友:
调制处理=淬火+高温回火

网友:
8楼写得比较详细了,有关热处理的东西,基础的大家都能懂了,只要翻翻大学的工程材料里的相关热处理的就够了,实际热处理的很多细节这个不从事热处理的行业事不能理解的,我也没从事就不多做评论。其中40Cr和45最大区别就是合金元素的含量不一样这个很多人都没提到,实际就是合金元素的含量会影响零件的淬透性,因此要完全淬透这两个材料的直径大小是不一样的,45最大水淬16mm,油10mm左右,40Cr相应的是38和28mm,然后淬透性又会与材料的强度和刚度等性能有关,这是材料学的一个系统的东西,有空回头自己再看一遍大学的书,书上都有答案,我也是工作后再去翻出来看的!

网友:
调质是淬火中的一种,有一定硬度的综合机械性能,
象高速钢就没有调质之说,因为回火后硬度还是很高
例等腰和全等三角形是任意三角形的一种特殊形式
调质和淬火是有联系和区别的,就是硬度范围

网友:
布氏硬度和洛氏硬度的实验方法略有区别。一般对较软的材料用布氏硬度实验方法检验。如果用洛氏硬度实验方法实验,误差会比较大,甚至超出了可测量的范围。这才是为什么调制钢用布氏硬度表示的原因。
这一点我也只是在大学做实验时,老师讲的。对这个说法,我表达的也可能不正确,有实践经验的老师傅请指正。出了校门再没做过实验。

网友:
|三脚猫发表于 06-29 21:16调质是淬火中的一种,有一定硬度的综合机械性能,

象高速钢就没有调质之说,因为回火后硬度还是很高

例等腰和全等三角形是任意三角形的一种特殊形式

调质和淬火是有联系和区别的,就是硬度范围
你还真是人如其名啊,三脚猫,别误导人好不好,什么调质和淬火就是硬度不同,这种话也能发出来分享的,楼上都已经说的很详细了麻烦看一眼再评论,真的服气,自己完全没搞懂什么是调质什么是淬火都来评论了

网友(2022-11-12):
不对吧    不应该是先淬火再调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好好学习一下材料学方面的知识,材料力学性能等。关于调质用HBS,不用HRC,是因为布氏硬度本身适合低硬 ...

讲得特别好,刚好也正在学习这个,谢谢!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网友(2023-01-08):
建议先了解一下调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好好学习一下材料学方面的知识,材料力学性能等。关于调质用HBS,不用HRC,是因为布氏硬度本身适合低硬 ...

基本正确,也有错误

网友:
HRA是表面洛氏,测浅层硬度,载荷较小

网友(2023-02-24):
引用 网友B:
淬火前要先调质,调质到要给硬度范围,再进行淬火

这哪本书上翻来的?重新翻过再来说。

这应该是表述不清,45#钢需要保持一定内部韧性,表面又要较高的硬度时,就得先整体调质,表面进行感应加热淬火。

网友(2023-12-27):
好东西,正要这方面的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