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头疼,这种结构要做自动化工装啊

楼主(2022-06-28):
如下图,一个底板,上边一块立板,然后是两块筋板,求各位大哥给分享点思路,想了好久都没有可行的办法,现在是一个直角卡块靠着,然后一个凹槽用来定位筋版和立板,但是感觉好粗糙啊

网友:
是固定到一体的零件吗?一体的话直接只固定底板就行了吧?

网友:
你要求达到什么目的,没看明白。是要解决竖板的筋板的定位?

网友:
觉得粗糙的话,用一个机器手定位可以的,及高大上又能保证精度

网友A:
这么大,四四方方的东西还不好做装夹???

还有,6个面,哪些面是进出也没说,这分享毛的思路啊。

表达能力不及格。

网友B:
翻个面,行吗!?。

网友C:
是焊接工装吗?如果是,这样结构是不行的

网友D:
做夹具无外乎   定位   夹紧
粗不粗糙不说,你首先要晒出你的焊件图纸,看看定位基准及精度要求;
夹具设计的基本要求是:定位准确、夹紧可靠!

贴主这个夹具就没有定位,也没有可靠夹紧,
也就是说:不是粗糙的问题,有点儿  看似把几个件按那儿,还没按住的赶脚。

再次强调一句:定位准确、夹紧可靠!夹紧不允许破坏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四四方方的东西还不好做装夹???

还有,6个面,哪些面是进出也没说,这分享毛的思路啊。

以为大家一看就能明白呢,就是底板上焊接立板和两块筋板,尺寸的话底板350*420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焊接工装吗?如果是,这样结构是不行的

是焊接工装,一共就四块板,想着尽可能简单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夹具无外乎   定位   夹紧
粗不粗糙不说,你首先要晒出你的焊件图纸,看看定位基准及精度要求;
夹具设 ...

了解,所以请教各位大神会用怎样思路去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个面,行吗!?。

不行呀,焊缝都在一边

网友E:
肯定是先放到各个独立的牢靠的夹具上夹着3个零件,底板不动,其它的用气缸把它送过来固定好,然后要考虑焊道不干涉,要考虑焊后的应力,你这个简单是简单,但完全不可靠啊,一焊机就变形,拿都拿不出来,硬搞出来就是一次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先放到各个独立的牢靠的夹具上夹着3个零件,底板不动,其它的用气缸把它送过来固定好,然后要考虑焊 ...

筋板太小了呀,70*70,目前根本不知道怎么夹持

网友:
可考虑充分利用立板上已有的两个孔用来定位和装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夹具无外乎   定位   夹紧
粗不粗糙不说,你首先要晒出你的焊件图纸,看看定位基准及精度要求;
夹具设 ...

精度的话就两个筋板间距±1,这个确实看起来比较笨拙

网友F:
他应该是想搞个工装来实现焊接自动化。
看看焊接位置、焊缝要求,一个工装不能解决,可以分部焊接多搞2个工装就是了

网友:
目的是定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应该是想搞个工装来实现焊接自动化。
看看焊接位置、焊缝要求,一个工装不能解决,可以分部焊接多搞2个 ...

焊缝就是根部一道过去,焊脚7个,底板固定不动,自动话定位夹紧焊立板和筋板有没有可能实现呢

楼主:
先定位,再焊接

网友G:
底板上做个浅一点的槽 立板和筋板放在槽里焊 或者加螺丝紧固后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底板上做个浅一点的槽 立板和筋板放在槽里焊 或者加螺丝紧固后焊接

这样还是不妥,要改图,还增加机加工成本了呀

网友H:
你那样定位不怕偏么?
还有你这个是自动焊接的夹具么?
底板怎么进去,焊接完后怎么出有条件限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那样定位不怕偏么?
还有你这个是自动焊接的夹具么?
底板怎么进去,焊接完后怎么出有条件限制么?

机器臂焊接,可以人工装部件,然后定位、焊接焊完人工取出

网友:
你这两件三角板定位方法,不稳定。要花点钱进去,油缸推一块铁到两片三角板中间,两侧再压紧,估计压紧装置还要布置远一点,伸条棍压紧,那露出的焊缝焊了,自动退开油缸和那压紧棍,再补焊其余的位置

网友:
立板和底板焊接是两长缝,然后再悍支撑板,这样子不得分两次工序?

网友I:
说说个人看法,现在板材大都是激光下料,底板1上开定位槽,立板2上开定位槽,两个直角板改成一个折弯零件3。零件3插入立板2,然后一同插入底板1。尽量用母材受力,焊缝只是起到连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说个人看法,现在板材大都是激光下料,底板1上开定位槽,立板2上开定位槽,两个直角板改成一个折弯零件3 ...

感谢,这个思路说的很清晰,楼上好像也有个类似观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筋板太小了呀,70*70,目前根本不知道怎么夹持

能增加一个定位孔吗?不行的话就靠边定位,70*70也不小了,先做专用的工装一起夹紧这两个筋板,同时受力,但是推销或者松开方向要注意一下,然后大气缸旋转一块送到焊接位置准便压紧,机器人点焊几下,夹具松开回原点,机器人补焊就好了。多点找找汽车的底盘或者零部件焊接机构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好的,我去看一下

网友:
用钣金铣一个仿形出来,架在大底板上,大板在下面,立板和两筋板插在仿形的孔里,直接点焊,你觉得怎么样。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个思路,只不过考虑到机械臂可能会干涉

网友:
激光切割下料,榫卯定位,人工点焊,机器人焊接。

网友(2024-02-27):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