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凸轮配合无法配合

楼主(2022-06-28):
如图所示,端面凸轮无法配合,尝试过将凸轮的面进行曲面缝合,还是不行,目前用路径配合勉强做出了配合,但是运动的时候从动轮还是会嵌入凸轮,想请教一下,怎么才能做这种端面凸轮的配合,只能用路径配合吗?

网友A:
凸轮取轴上的点,凸轮槽偏置线,点在线副

网友:
高级配合里不是有个凸轮配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取轴上的点,凸轮槽偏置线,点在线副

点我也试过了,都是显示所选面没有形成从单一轮廓拉伸的闭合和连续的凸轮。很无语哪怕我用套合曲线自己做了个曲面拉伸都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取轴上的点,凸轮槽偏置线,点在线副

大佬能贴张图吗?还是不是很懂。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帖子,没有大佬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提供源文件,让大佬实操示范

网友B:
是的,只能路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能路径配合

我试了构造曲面,凸台拉伸,3D曲面套合再拉伸,都没有用,但是好像只有空间凸轮没辙,平面滚动的凸轮可以用套合曲线拉伸出来的面做凸轮配合。但是平面沟槽凸轮又有个问题,就是做仿真运动跑着跑着,会沿着中线从上面跑到下面去(如图),给了距离配合又会报错,很是无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构造曲面,凸台拉伸,3D曲面套合再拉伸,都没有用,但是好像只有空间凸轮没辙,平面滚动的凸轮可以 ...

大侠您好
早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我在论坛里发过帖子讨论了这个事,也没弄明白,很是惭愧。
我觉得不必纠结。想开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您好
早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我在论坛里发过帖子讨论了这个事,也没弄明白,很是惭愧。
我觉得不必 ...

我看过您那个帖子,就是从里面找到了套合曲线的办法,可惜最后还是没有解决办法,我目前也是放弃了。用的路径配合,报错就重建。希望有哪位大佬研究出来发个帖子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