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1操作系统对机械类软件影响

楼主(2022-06-28):
问下win11系统对机械类软件有啥不良影响没?
另外问下惠普的暗影精灵这种7000多的游戏本能否做3D设计,渲染?谢谢!

网友:
游戏本可以做3D设计,但性能不能充分发挥,玩游戏可能很流畅,但做设计就未必也很流畅,还是专业图形显卡的好

网友:
一般三五十个简单零件的装配体还是可以耍一下,渲染也能做,但是很慢,也容易卡死。渲染时记得配额外的散热装置,光靠笔记本本身的散热是不够的

网友A:
还是选专业显卡的电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选专业显卡的电脑吧。

专业显卡的电脑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专业显卡的电脑是?

图形工作站,可以看看ThinkPad的新款P15,相对来说轻一点,针对配置按你预算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形工作站,可以看看ThinkPad的新款P15,相对来说轻一点,针对配置按你预算来

图形工作站财力不够,要是买个便宜点的工作站那还不如游戏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形工作站财力不够,要是买个便宜点的工作站那还不如游戏本

7千预算买2手呗,成色差不多还行的显卡可以上T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