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强度的计算何校核

楼主(2022-06-28):
如图所示,T型支架,对称角焊缝连接,焊趾10mm,单道焊缝长度200mm,拉力F=50000N,根据手册上给的公式计算出焊缝的应力为17.68MPa.

网友:
100%焊缝:两个角焊缝的腰高=较薄的钢板厚度。

网友A:
刚才有点卡,发了两遍。

楼主:
使用workbench进行焊缝应力分析,模型如图所示,采用10*10*200的三角形棱柱模拟焊缝
接触设置:两块板之间采用摩擦接触,摩擦系数0.15;焊缝与两块板之间设置为绑定接触(4对接触面)
计算出的最大米塞斯应力为41.8MPa.
手册上给出的应力值和仿真出的应力差别很大,是仿真的不准确码?还是焊缝的强度不能通过有限元这种工具进行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有点卡,发了两遍。

没事,久仰大名,10多年前在jxcad.com论坛上积极发言的前辈。

网友(点评):
现在那里几乎没有几个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有点卡,发了两遍。

没事
久仰大名,10多年前在jxcad.com积极发言的前辈。

网友B:
请问手册上给的数据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手册上给的数据是怎样的?

手册公式计算参数及结果

网友C:
有限元分析,不能只看最大值。查看下最大值产生的部位,如果是局部的小范围(普遍蓝色,只有最大点局部红色),那就不是普遍状态,往往是由于网格划分、应力集中造成的,可以从模型上进行调整(消除容易产生应力集中的点),你可以测量下附近的区域,看看应力是多少;如果是颜色是大范围的颜色渐变状态,那才需要注意。
按手册,是按整条焊缝均匀受力算的平均值或者实际实验得到的平均结果吧,实际情况,肯定不会是均匀的状态,有限元分析的状态更接近真实的受力状态(前提是力的加载状态等等都设置合理),但不一定是准确的结果,因为影响结果的条件太多了。

楼主:
钢结构设计原理中,有详细描述,认为在角焊缝45°截面是,应力最大,此截面为危险截面。如图红线所示。
仿真的结果显示,最大应力处在焊趾与母材的交界面上。

网友(2023-02-09):
引用 楼主:
没事
久仰大名,10多年前在jxcad.com积极发言的前辈。

现在那还能进去吗?

网友:
钢结构规范对焊缝的计算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2023-06-07):
好贴,楼主能掐会算,人才

网友:
真厉害,做机械的基本功是会计算,我这啥都不算

网友(2023-07-27):
還得頂才能下~~~~~~~~~~~~~~~~~~~~~~~

网友(2023-08-31):
引用 楼主:
钢结构设计原理中,有详细描述,认为在角焊缝45°截面是,应力最大,此截面为危险截面。如图红线所示。
仿 ...

老铁疑惑解开了吗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按照标准计算的比有限元算的小了10倍都不止

网友(2024-04-05):
引用 网友C:
有限元分析,不能只看最大值。查看下最大值产生的部位,如果是局部的小范围(普遍蓝色,只有最大点局部红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