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名分离宏,可以分离配置名称

楼主(2022-06-29):
在网上下载的图名分离宏一般只能将文件的名称代号分离。最近做配置比较多,需要将配置名称也分离为代号名称,就自己做了一个可以同时处理文件名和配置名的宏,现在提供给大家探讨和学习。规则是“代号_名称”,特殊分离符号为下划线。
测试软件版本为Solidworks 2019

网友A:
在哪个软件上用的??

网友B:
在哪个版本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个版本上用的

solidworks 2019

网友:
有一个问题
使用这个宏可以正常分离配置名称,但是自定义属性内也出现了相关的属性信息但是分离的是文件名称,两者不符,如何将自定义属性内的也定义为配置名称呢

网友(点评):
因为配置名称可以有多个,属性信息内是一个,多对一,怎么实现呀?

网友C:
有没有不需要手动点击的,直接零件保存就可以自动运行图号分离宏?一直在找这个,提高效率

网友(点评):
可以把零件保存功能整合到宏里去,快捷键运行宏命令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实现,大致原理是在属性对应的属性值里面输入vba公式,文件保存后,或者模型更新后,属性值会自动获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不需要手动点击的,直接零件保存就可以自动运行图号分离宏?一直在找这个,提高效率

是需要在宏代码增加 保存的代码吧?这个代码怎么添加?

网友(2022-08-02):
引用 网友A:
在哪个软件上用的??

SW

网友(2023-02-05):
引用 网友C:
是需要在宏代码增加 保存的代码吧?这个代码怎么添加?

修改零件和工程图模板,添加代码到属性,具体B站有教程,自动分类,这个有个缺点就是之前建立的模型搞不定,然后高级一点的就是利用二次开发的插件,扫描装配体,也可以一键分离图号名称,改属性什么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