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基础知识问题处理----基本上有问必答

楼主(2022-06-29):
好消息,请管理员置顶
由于我所在的团队有多名60岁以上的退休返聘高工,我经常有问题问他们,觉得他们的答案有时候比百度还是要深刻接地气一点;
想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本贴下面留言,我觉得有价值和意义的我会请教他们然后回帖;
还请大家问专业的问题而非行业,因为他们也不可能全都知道,但大部分的基础性的知识他们经过理解讲述出来确实比百度更让人记忆深刻理解到位哦
事先申明,不可能每个问题都回答出来,也不可能每个问题都让大家满意,纯属公益,因为我也是小白,理解小白成长的苦。

网友:
根据什么条件确定使用伺服、或者步进电机

网友:
问:高工是因为什么原因从事这行业的!?

!?

网友(点评):
如果自己从事设计工作,未来自己的子女同样从事相同的工作,在帮助下,可能比普通的人要少走弯路少至2-3年吧,

网友(点评):
恐怕不止是2~3年吧~~~~~~···.

网友A:
如果想在16钢板上钻台阶孔安装轴承,该采取什么样的加工方式呢?或者设计怎样的工装呢

网友(点评):
镗床或者加工中心加工

网友:
做零部件产品的机械设计,40岁后的前途在哪里?

网友:
图纸有必要做标准化吗?
加工工艺路线必须是唯一吗?

网友(点评):
个人浅见:图纸有必要标准化,利于管理和迭代,做好以后也可以节约管理成本。加工工艺路线不是唯一的,产品的加工路线需要考虑人员,设备,材料,成本,批量大小等等因素,而且工艺是不断优化调整的

网友:
零部件表面处理,镀铬的具体说明。
如:镀硬铬啊,
       镀厚铬后精磨啊,
       零部件完全加工后再镀铬还是镀铬后可再加工(镀铬的厚度对于公差间隙的影响的考虑)
       镀铬的加工工艺的质量和价格的差别,挂镀啊,喷镀啊什么的。

网友(点评):
问了一下,我门常用的就是镀2丝的硬铬,不属于装饰铬; 如果是镀10丝左右的硬铬,那肯定要磨的,磨到公差尺寸; 镀2丝的铬可能是先磨刀尺寸,然后直接镀铬抛光即可在公差范围内

网友(点评):
镀10丝的话是先镀后磨,镀2丝可以先磨后镀

网友:
好样的,支持一下

网友:
是什么让你们不惜60岁高龄出来打工,绝了含饴弄孙的人伦之情?是穷吗?

网友B:
同步轮和链轮我建议加工,但是工程师建议还是淘宝直接买或者外面的传动件店直接买,我们设备有一定的精度要求,但不高。高工有何看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在16钢板上钻台阶孔安装轴承,该采取什么样的加工方式呢?或者设计怎样的工装呢

小轴承可以锪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步轮和链轮我建议加工,但是工程师建议还是淘宝直接买或者外面的传动件店直接买,我们设备有一定的精度要 ...

买,想都不用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步轮和链轮我建议加工,但是工程师建议还是淘宝直接买或者外面的传动件店直接买,我们设备有一定的精度要 ...

卖好的 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好的 贵的

再贵人家起码能保证合格,替换方便,自己加工以前没做过的话总会出现各种问题(综合成本更高),有些小问题一时还发现不了。

网友(2023-01-18):
大哥 像这种600高 350宽的A3 做为压机立架来说,图纸上垂直度 平行度公差该怎么标 范围给多少? 以及还有其他形位公差要求吗?

网友:
手里有个项目需要在炉内温度1000°左右的加热炉内取件,取件进出炉的时间大概在3-5秒,初步选定的治具加工材料是310S(2520),现在感觉310S的工作温度还是有点低了,帮忙推荐种材料,高温不易变形的,市面上比较好找棒料和板料的材料

网友(2023-05-12):
产品的B,C基准孔,只给出了垂直度,没有位置度,我做的定位销位置度应该依据什么

网友:
有人说齿轮2的转动副画得不行,是封闭的,请问这个题目老师出得有问题吗?

网友:
请问,这个拨叉是怎么工作的呀?
老师给了一个零件图,但是我在网上搜了很长时间还是不知道这个拨叉的工作原理,跪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