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对象为杆BD时,FB的方向为什么是向下的?

楼主(2022-06-29):
关于研究对象为杆BD时,FB的方向为什么是向下的?因为当F力的方向向下时,铰链D为支点,那么FB的方向应该是向上的,而那个B点的槽口支撑方向应该是向下的,因为有一个力的话会产生旋转,而(2)中的方向如果是向上的那么   绕D点旋转做平方程时是-FB-M+F这样算出来的值 就是不是550,有没有力学专家解释下?

楼主:
FNB是AC杆处中间槽口的反向支撑方向,由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缘固,那么FB与FNB是一对在同一轴线上互为相反方向的力

网友A:
如果FB是这个方向的力,那么BD杆是没办法平衡的,它会与F形成力偶,加上M的作用就转起来了。只有向下,才能抵消F及M的作用,使BD杆平衡。

网友B:
两个已知转矩都是负的,要平衡未知只能是正的,所以只能向下。你也可以假设向上,算出来肯定是负值,说明与假设反向。直觉来说也是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FB是这个方向的力,那么BD杆是没办法平衡的,它会与F形成力偶,加上M的作用就转起来了。只有向下,才能 ...

本来就不平衡,如果是图中方向往右也是不平衡,那样就更失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已知转矩都是负的,要平衡未知只能是正的,所以只能向下。你也可以假设向上,算出来肯定是负值,说明与 ...

方向如果向左算出来不是负值是正值,而且数值比较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就不平衡,如果是图中方向往右也是不平衡,那样就更失衡了

哪来的不平衡,不平衡能列平衡方程?
以D为旋转点,左右两边对D取矩要力矩平衡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来的不平衡,不平衡能列平衡方程?
以D为旋转点,左右两边对D取矩要力矩平衡才行。

图C中有那么多力就平衡不了

楼主:
还有这一题也是力的方向让人捉摸不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C中有那么多力就平衡不了

图C中哪来的很多力,所有过D点的力,产生的力矩都是0。
是力矩平衡,你是不是把基本概念搞混了。力平衡与力矩平衡是两个概念。
如果按力矩平衡,因为F和M产生的都是负力矩,也就是顺时针的力矩,想要杆BD力矩平衡,一定要有一个正力矩来平衡它,它才会是力矩平衡状态,才能列平衡方程。所以力的方向就是斜向下的。

网友(点评):
我找个题你试试怎么样

网友(点评):
哦,原来你是来考我们的,呵呵。

网友(点评):
如果你不懂请不要误导大家,如果你真的懂向你指教!

网友(点评):
谁敢指教你啊,人家好心回答,你非要说是错的。

楼主:
开心789你把BD段的分力分析下发出来,还有整体受力,看看你分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