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立铣床故障求教

楼主(2022-06-29):
北京机床厂B1400k铣床,目前出现的故障是没有自动进给,快速进给电机转动,但是台面不动。主轴没有锁刀。以前出现过这个原因,换了主轴接触器后解决了。现在故障又出现了。测量所有接触器都是没问题,现在检查到辅助触点,二极管整流过来的电压是20V,通过急停开关后就变成10V了。而且急停开关引出线必须要与电磁离合器断开,不断开情况下怎么测量都没有电压。

网友:
那先检查103下面的三个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