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刀出的解释

楼主(2022-06-30):
加工中,什么情况算一刀,“一刀出”经常有人在说!!  同一把刀不同角度了也算吧??指一把刀吧,没有换刀。

网友:
是指不重新装夹工件吧,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

网友:
一次走刀把余量全部处除,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A:
一刀出不是指的走一刀就搞定,而是不用二次装夹,就装夹一次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做完。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一般是指不用二次装夹

网友:
基准不变,重新装夹基准就变了。

网友:
学习啦,学学解释的各位大佬

网友:
一刀出是指不用换刀了,并不是不在装夹了,好几夹的工件你怎么一刀出?一刀出指这一夹不用换刀,开粗+光刀或者直接光刀,加工到工件到位。

网友:
知道久 +久+ 发吗

网友:
一次装夹成型,我感觉可一直问,没啥丢人的

网友:
就是一次装夹干完了事吧,你如果在重型机械厂呆过就知道了,也许一个件加工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装夹上了

楼主:
一把刀用完,自动换了另一把刀!!!还叫一刀出吗?

网友(2023-03-30):
支持4#楼观点。

网友:
学到了啊,谢谢

网友(2023-05-29):
引用 网友A:
一刀出不是指的走一刀就搞定,而是不用二次装夹,就装夹一次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做完。

对,同一次装夹。

网友:
字面意思是用同一把刀,实际不是这个意思,而应该是一次装夹的意思,这样装夹的工艺基准没有变。即便是在老式的普通车床加工时,也不可能只用一把刀具,更何况在铣床,镗床和cnc等机床中呢。